[新手入门] 想做个小直升机,3.7V锂电池供电,STM32主控芯片,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4-05-11):
最近想做一个小的直升机,采用3.7V锂电池供电,STM32作为主控芯片,MOS管驱动电机,感觉没有思路,不知道该如何去设计,是不是需要先把3.7V升压到5V,然后再将到3.3V,因为我觉得3.7V锂电池很快就会把电压落下来,望有经验的大神给出思路。还有MOS管我该如何去选择,比如说MOS管的导通电压是4V-10V,那么是不是只要是大于4V就可以驱动电机了,用4V,10V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为何不看看我发的贴子?不用升压,选低电压开通的MOS就行了

网友B(2014-07-15):
楼主找我们吧,我们用义隆的单片机做的四轴飞行器,便宜,性能好,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C:
小电流  ,mosfet不行 就来三极管呗,达林顿管子,几个安培的电流不是问题
超低电压的LDO做稳压,这样电源出来了,控制也出来了,我不是很喜欢mos,他特别爱烧,没有必要,我一般不用MOS,不超过5A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的,犯不上MOS,价格也差不多,至于功耗,几十MA的电流你在乎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  ,mosfet不行 就来三极管呗,达林顿管子,几个安培的电流不是问题
超低电压的LDO做稳压,这样电源 ...

5A电流,双极晶体管CE上的压降按0.5v算,整体消耗功率2.5W,你知道会有多大热量吗?需要多大的散热片?要多多少重量?要浪费多少电池效能?

而使用MOS,一颗SO-8封装的一般MOSFET,5A电流下的温升几乎察觉不到

网友D:
不需要升压,STM32从2V到3.6V都可以工作,你可以把锂电池最终放电电压限制在3V左右,LDO稳压2.6V左右给STM32

网友E:
楼主可以尝试国产的新MCU,32位cortex m3的,兆易创新产的,性能很不错

网友F:
LDO用HT7333或者ME6206(662K),MOS用AO3400或者SI2302

网友G(2016-03-13):
引用 网友D:
5A电流,双极晶体管CE上的压降按0.5v算,整体消耗功率2.5W,你知道会有多大热量吗?需要多大的散热片?要 ...

回答的真好哈: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