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INA118的问题

楼主(2014-05-11):
我现在用INA118监测电流,电流大约几十个mA,CPU用的是STM32F103,电路图中的USD_curr直接接到CPU的A/D端子。
在上电后,输出脚就已经有大约0.85V的电压,动作时大约有1.1xxV,虽然电阻R521的压降有变化,但是INA118的输出几乎没有变化,固定在大约1.1,请教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

楼主:
5V电压实际中已经修正为8V。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

网友B:
2脚,3脚接续反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3脚接续反过来呢

仍然没有变化。

网友C:
应该是电路不够灵敏   电阻精确度需要考虑   电阻值需要选择合理   如果采集的信号很弱  建议先放大一下  在进行监测   我的建议   希望高人继续完善或纠错

楼主:
你好,谢谢指点。
电阻应该没有问题。
有高人指出输入端的电压过大,引起片子不正常工作。
但我现在不解的是,在我通电后,也就是8V/-8V(实际大约-7.7V),输出端已经有一个电压,不过是-的(我已经把电阻上端接pin3,下端接pin2),当VM加电后,pin2,pin3处的电压大约16V(超出了8V/-8V),输出端值变为大约9.6.
但是电阻两端的压降几乎没有。

楼主:
下面是全图。

网友C:
楼主这个图我在研究研究在发表言论啊,不过问下楼主,你那个电阻两端压降为零啊?

网友C:
是R522么?没加负载的话,肯定也就没压降了 啊

楼主:
R521,0.2ohm。
的确应该是没有输出,可是一通电输出端就有电压了,电路此时可能会有微弱的电流流过,

楼主:
但是输出的值太大了。比如加VM后R521处的电压大约16V,而输出大约9.5V,电阻上几乎没有压降,增益为34.33。

网友C:
呵呵, 问题在哪里?
楼主可能没有注意到 INA118 数据手册上的一个参数:
Linear Input Voltage Range                 (V+) – 1               (V+) – 0.65
                                                             (V–) + 1.1            (V–) + 0.95
要想获得楼主要求的线性特性, 输入端 IN+, IN- 的电压应该保证在这个范围内.
否则呢, 运放进入饱和状态, 不再具有线性放大特性了.

网友C:
楼主的 R521处的电压大约16V, 已经远远超出输入范围, 所以工作不能正常了.

楼主:
搜噶,我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D: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