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两块单片机用串口通信用两片max232芯片 请问电路这样画对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1):
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为什么要接电平转换芯片?还有,说好的共地呢~~~

楼主:
直接传输距离比较近 而且很容易受干扰 通过232电平传距离会远些 共地了 电源和地都共了 我这只是简单的示意一下他们传输 看看这样传是不是对

网友B:
如果在同一板上没有必要接电平转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同一板上没有必要接电平转换芯片吧

当然不在同一个板上啦  在同一板上肯定就没必要用电压转换后再传输了

网友B:
收发交叉接就行,电脑的串口是2收,3发,5地;只要和电脑调试通了,这两个对接就没有问题;看你的示意图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到时候中间的连接线重新焊接一下,调一下线序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6-11):
rxd和txd交叉接 然后共地就行了

网友D:
一片max232上面貌似带的有两路uart口

网友E(2014-09-13):
用485不是更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