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从220V-AC取样电压200mv-DC的电路图,求大家出手相助,谢谢!

楼主:
求教1.该电路从220V-AC需要取样电压200mv-DC的电路图,如果高压是250V为最大值,想送到由ICL 7107和数码管组成的显示部分,想高压250V时,数码管直接显示250,该电路如何改进呢?2.看示波器半波整流后出来的电压好像还是正弦波啊,是示波器设置问题吗?3.高压部分如何和取样出来的电压信号给到IC部分(地)隔离开才安全呢?求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5-11):
这样的整流电路,出来的直流电压与输入的交流电压并不是严格的正比关系,不适用于电压测量。

网友B:
这种直接取电是不安全的,要想安全,用两个耐压足够的1M电阻接220V,后面运放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就可以取出低压交流,然后再精密整流、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整流电路,出来的直流电压与输入的交流电压并不是严格的正比关系,不适用于电压测量。 ...

这个电路图是参照数字万用表里的电压取样电路,这样的电路不行吗?版主有好的提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取电是不安全的,要想安全,用两个耐压足够的1M电阻接220V,后面运放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就可以 ...

谢谢,请问2个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呢,若是串联,后面的运放并接其中一个电阻吗(即11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参照数字万用表里的电压取样电路,这样的电路不行吗?版主有好的提议吗? ...

3楼意见很正确。注意数字万用表是塑料外壳,电池供电,使用时包括表笔在内无任何一处与被测电路以外的地方有电的联系。你的设备是否与被测电路以外任何一处都没有电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意见很正确。注意数字万用表是塑料外壳,电池供电,使用时包括表笔在内无任何一处与被测电路以外的地 ...

有,产品机壳是金属的,220V还接了一排插座以供应其他产品用。我一直纠结在电压是否能线性取样和安全问题:dizz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产品机壳是金属的,220V还接了一排插座以供应其他产品用。我一直纠结在电压是否能线性取样和安全问题 ...

那么这样的电路绝对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样的电路绝对不能用。

谢谢版主,那我重新再设计一个,到时候麻烦楼主帮忙看看,我在电路还是比较菜的,再次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取电是不安全的,要想安全,用两个耐压足够的1M电阻接220V,后面运放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就可以 ...

请问怎么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呢?请问有例子或资料吗?望见谅,对模电很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呢?请问有例子或资料吗?望见谅,对模电很菜~~ ...

狗一下差分放大器可以找到很多,差分放大器输入端不是有两个电阻吗?这两个电阻取1M即可。后面的两个电阻如果取10k的话,那输出就是市电的1/100。

干脆找一个,R1、R3用1M,接市电。R2、R4用10k。

网友C:
用霍尔元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整流电路,出来的直流电压与输入的交流电压并不是严格的正比关系,不适用于电压测量。 ...

版主,我刚重新画了一个图,请你帮忙看看,这样子行不?后面的358周边的元件值可对呢?出来的是250mv了,超过了ICL 7107的200mv的测量范围,用一个电阻把50mv分压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一下差分放大器可以找到很多,差分放大器输入端不是有两个电阻吗?这两个电阻取1M即可。后面的两个电阻 ...

大侠,我按你的指点,我刚重新画了一个图,请你帮忙看看,这样子行不?后面的358周边的元件值可对呢?出来的是250mv了,超过了ICL 7107的200mv的测量范围,用一个电阻把50mv分压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按你的指点,我刚重新画了一个图,请你帮忙看看,这样子行不?后面的358周边的元件值可对呢?出 ...

如果嫌输出大,就把两个1k电阻改成800欧,或者1k上并联4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狗一下差分放大器可以找到很多,差分放大器输入端不是有两个电阻吗?这两个电阻取1M即可。后面的两个电阻 ...

如果电压跟随器都。

不能稳定的话。

负db放大倍数。

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嫌输出大,就把两个1k电阻改成800欧,或者1k上并联4k。

这样子取电安全很多吗?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取电安全很多吗?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大电阻隔离。
老式验电笔,就是串联的1M电阻。当然,那个电阻耐压要足够,防止浪涌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压跟随器都。

不能稳定的话。

开环负dB放大没有问题。所谓负dB增益不稳,那个增益是指反馈环路的环路增益。
那个200mV/220V=0.0009倍,是开环放大倍数。
差分放大器无论两对电阻如何取,环路增益均>=0d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环负dB放大没有问题。所谓负dB增益不稳,那个增益是指反馈环路的环路增益。
那个200mV/220V=0.0009倍, ...

嗯!

算你概念。

清楚!

网友E:
这种图在研制时可以作验证练习用,以此掌握一些必须的东西。不能用到产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图在研制时可以作验证练习用,以此掌握一些必须的东西。不能用到产品上。 ...

是说差分那个电路?那个还真有很多产品这样用,比如某三相电压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1635621-1-1.html

再比如日本日置3332高精度功率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说差分那个电路?那个还真有很多产品这样用,比如某三相电压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16356 ...

这表是专业人员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表是专业人员使用的。

日置3332高精度功率计,很常见的东西,我认识好几个人手里都有,都不是专业人员。

网友E:
那不有市电高压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不有市电高压在上面?

仪器外壳都是接地的,正常使用场合不会有高压。
即便由于供电不规范原因使得中性点开路,的确会产生大约110V的电压,但问题也不大,因为电阻大、电流很小,远在安全线之下,对敏感的人可能会有麻手的感觉。
比如现在的计算机电源,火线和零线都分别有一个电容接到地线上,中性点开路后也一样有110V的感生电压出现,同样也没有危险。

当然,前提是这些电容和这些电阻要高可靠,不能出现短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仪器外壳都是接地的,正常使用场合不会有高压。
即便由于供电不规范原因使得中性点开路,的确会产生大约1 ...

专业人员使用,还要定期强制检验。使用者要有电工资格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置3332高精度功率计,很常见的东西,我认识好几个人手里都有,都不是专业人员。 ...

是不是可以在高压部分加入XY电容的话,会更安全呢?

网友F:
取市电一般用变压器取吧,可以自己绕线圈,也有光耦的

市电的安全性很重要,很多时候不是常规的考虑,都是极端的情况,因为对人危险,或者烧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高压部分加入XY电容的话,会更安全呢?

那种跨接在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都是是Y电容,X电容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取电是不安全的,要想安全,用两个耐压足够的1M电阻接220V,后面运放接成差分“放大”的方式就可以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电路仿真成功,在110-250V AC的输入,显示误差控制在5%以内,非常感谢!

楼主(2014-08-15):
引用 网友B:
是说差分那个电路?那个还真有很多产品这样用,比如某三相电压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16356 ...

大侠,我想请教一下,图片中D201是什么管啊,起到什么作用?市电进来,经过两个1M电阻,电流虽小了,但高压还在,直接接到TLC2272的管脚,会不会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差分那个电路?那个还真有很多产品这样用,比如某三相电压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16356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想请教一下,图片中D201是什么管啊,起到什么作用?市电进来,经过两个1M电阻,电流虽小了,但高 ...

D201是双二极管,保护作用的。可以用两个1N4148反向并联,再并联到运放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