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1828定时器0问题

楼主(2014-05-11):
各位老师:本人采用PIC单片机,关于16F1828定时器TIME0有疑问:
1、TIME0怎么没有启动位?看官网16F示例代码是写入OPTION_REG后等待T0溢出。是否就是对OPTION_REG的操作或者TMR0CS位操作就是启动定时器?
2、1828手册184页上说对TMR0的操作会清除预分频;“预分频器是不可读写的。写TMR0 寄存器的所有指令都会清零预分频器。”;这样不是每次写TMR0后再进行分频操作,定时时间能准吗?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b00111000;                            //500KHz clock speed
    TRISC = 0;                                      //all LED pins are outputs
    LATC = 0;
    OPTION_REG = 0b00000111;                        //1:256 prescaler for a delay of: (insruction-cycle * 256-counts)*prescaler = ((8uS * 256)*256) =~ 524mS
    LATCbits.LATC4 = 1;                             //start with DS4 lit

    while (1) {
        while (!INTCONbits.TMR0IF) continue;        //you can let the PIC do work here, but for now we will wait for the flag
        INTCONbits.T0IF = 0;                        //flag MUST be cleared in software
        LATC >> = 1;                                //rotate the LEDs
        if (STATUSbits.C)                           //when the last LED is lit, restart the pattern
            LATCbits.LATC3 = 1;

    }

网友A:
1.PIC单片机定时器0开机既运行,没有启动位
2.准不准看你怎么用了,既然需要精确定时你就别有事没事来回设置定时器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