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的直流线性电源,程序基本完成.0-32V,0-11A CV/CC

楼主(2014-05-11):
不多说先上图.电压步进0.01V,电流步进0.01A,分辨率0.01V,0.01A.范围.0-32V,0-11A 稳压/恒流 调节方式,旋转编码开关和3个按键来设定电流电压.

网友A:
线性稳压?
目测精度做的有点糙。建议小数点再后移一位。才能达到0.01V/A的精度。

网友B:
对于这种数字式的双闭环电源,光测稳态不行,要测试动态.

网友C:
不错,再接再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数字式的双闭环电源,光测稳态不行,要测试动态.

不是闭环,开环

网友D:
图片刷了好久~~

楼主:
图片太大了,呵呵

网友E:
开环?就是不带输出电压电流检测的?

网友F:
晕。。LZ这一堆堆的。。

网友G(2017-09-28):
动手能力好强啊

楼主(2018-01-15):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数字式的双闭环电源,光测稳态不行,要测试动态.

这种线性电源,稳态是靠模拟稳压,和数字控制部分关系不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线性电源,稳态是靠模拟稳压,和数字控制部分关系不大。

请理解 何谓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理解 何谓动态

知道动态啊,你知道线性电源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知道动态啊,你知道线性电源吗?

你可以找找 3631参数有哪些项。你知道四象限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找找 3631参数有哪些项。你知道四象限电源吗?

哎呦,你差糊了,线性电源不是一般的电源,先了解何为线性电源再说吧。还363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找找 3631参数有哪些项。你知道四象限电源吗?

找3631干嘛?4象限,我跟你8象限,说明你不懂线性电源。线性电源和你说的这些玩意没有关系。叉8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