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本人想做个直流9V-100V的一个恒流LED驱动方案,哪位高人做过的能给个方向或者建议的啊

楼主(2014-05-11):
本人想做个直流9V-100V的一个恒流LED驱动方案,哪位高人做过的能给个方向或者建议的啊

网友A:
9V-100V输出还是输入?电流多大?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范围?

网友C:
恒流几A的,漏电流是否有要求,输入输出隔离多大,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100V输出还是输入?电流多大?

输入电压为9V-100v,输出电流在2A的样子。我以前想用MPS4689但是发现这个芯片直接加90V电就直接烧坏了。所以一时间没了方向希望版主前辈多多指教,给个方向,或者赐教些比较成熟的DCDC或者方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范围?

因为有很多不同型号的电压我们想做通用的

网友D:
"通用"是产品的一个卖点,从技术来说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E:
直接烧坏了?那是整流电路没到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为9V-100v,输出电流在2A的样子。我以前想用MPS4689但是发现这个芯片直接加90V电就直接烧坏了。所 ...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我只搞自己公司的IC,很少了解别家IC。。。
如果我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外置开关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我只搞自己公司的IC,很少了解别家IC。。。
如果我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外置开关的 ...

你们家室做什么牌子的IC的啊?有没有相近的型号如果有合作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家室做什么牌子的IC的啊?有没有相近的型号如果有合作下啊

国产品牌,木有合适的ic,不好意思。外置MOS的控制器倒是可以试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