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RC电路如何计算瞬态响应的时间常数

楼主(2014-05-11):
如果是RC一阶电路,大家都知道时间常数是RC的乘积,并且瞬态响应是呈指数变化的,但如下图所示,二阶RC电路的时间常数是否也有简便的方法求出,例如输入一个20V的方波脉冲,求C1和C2两端的电压的表达式?或者说是C1、C2的充放电时间常数?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为设计而计算,还是纯粹为了计算而计算。

网友B:
算出来表达式一长串,没有应用价值,
如果你两个RC网络取值合适,
比如:C1>>C2
粗略地,表达式可以大大简化,

楼主:
看到日本人设计的一个电路图,是振荡电路,方波输出,其反馈回路就是使用了两级RC,我就是好奇他做这样的设计,怎么计算出时间常数从而计算出振荡频率呢?是否只能通过仿真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出来表达式一长串,没有应用价值,
如果你两个RC网络取值合适,
比如:C1>>C2

你的意思是说,直接把取值小的电容忽略掉做近似计算么?

网友B:
不是直接把取值小的电容忽略掉,而是尽量降低两个RC网络之间相互影响从而简化计算,
如果你想知道RC移相振荡电路频率的计算,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链接:
http://www.21ic.com/app/test/201205/12188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接把取值小的电容忽略掉,而是尽量降低两个RC网络之间相互影响从而简化计算,
如果你想知道RC移相振 ...

这个链接里的**没有电路图,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