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目标“clean”。 停止。 如何解决?

楼主(2014-05-12):
匿名  2014-5-12 01:38
不错这个问题我也是才解决的,你也可以去看看!迫队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问题我也是才解决的,你也可以去看看!迫队贡

你好,请问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B:
这个是基本的linux makefile规则问题,从报错来看应该是没有定义clean标签。
需要定义clean标签,如下:
.PHONY clean:
    -rm $(OBJ)
    -rm $(TARGET)
等等。
这个时候再去make clean才会有clean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