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救

楼主(2014-05-12):
各位大神,我用的LM317将24V转成5V(PS电流很小只有几十mA)但是317热的不行了。有木有好的方案,硬件已经开成PCB板子。

网友A:
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B:
几十mA? 有没有散热片
如果是90mA的话,317功耗1.7W,不加散热片肯定热;
50mA大约1W不加散热片也会烫手

要么加散热片,要么换开关模块(现在有三端的DC/DC,不隔离的,比LM317厚点,估计能完全替换)

网友C:
换LM338,加大散热面积;
或者扩流;
或者降低输入,输出压差;
或者降低负载功耗……

网友D:
利用两级317,逐级降压,不要一次到位。

网友E:
既然PCB已做好,只能看3L说的D2D模块了,直接替换掉317

网友F:
搞个非隔离的DCDC电源,效率可以做到90多的,就不热了
去金升阳论坛问问,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G(2014-07-22):
串个傻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