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关于固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我用的是小型固态直流控直流常开型固态继电器,共4个管脚:IN+ IN- OUT+ OUT-。
主控制芯片选用的S3C2440 我的接法如下:
OUT+,OUT-作为开关,控制电容充放电;
IN+ 接5V电源;IN-通过470欧限流电阻接2440的GPIO;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接通电路板电源 继电器就处于闭合状态,且不受2440的控制。
继电器参数 :控制电压3-14V
             控制电流6-15mA
求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撇开软件没有输出的因素,
控制电流要求 6-15mA, 2440的GPIO能输出这么大电流吗? 也得验证一下, 量下470欧姆上的电压就能算出电流了.
这样太不可靠, 建议GPIO 加一级驱动电路去驱动功率电路. 起码用的三极管, 最好隔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