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请教一个关于USB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4-05-12):
USB, ST, os, AN, stc
最近在学习USB 2.0体系,请问,我们常见到的USB转串口驱动属于HCD还是USBD?
以下为摘录:

•  Host Controller Driver (HCD): The software interface between the USB Host Controller and USB
System Software. This interface allows a range of Host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all host software to be dependent on any particular implementation. One USB Driver can support
different Host Controllers without requiring specific knowledge of a Host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A Host Controller implementer provides an HCD implementation that supports the Host Controller.
•  USB Driver (USBD):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USB System Software and the client software. This
interface provides clients with convenient functions for manipulating USB devices.

网友A:
看这个PPT,USB数据种类还是很多的!要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PPT,USB数据种类还是很多的!要认真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