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可以做基准源吗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你对ref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AD的ref是可以直接接VC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你对ref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AD的ref是可以直接接VCC的

谢谢回复,觉着LDO应该比普通基准源更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你对ref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AD的ref是可以直接接VCC的

总之怎么着也比LM336好吧,不过LM336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觉着LDO应该比普通基准源更好些吧?

怎么会这么认为那?
说了评价的标准主要是精度,你根据手册评价一下精度能否满足需求。

网友B:
那要看你要求的基准源的精度了,一般情况LDo大约1%~2%的误差,如果可以接受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这么认为那?
说了评价的标准主要是精度,你根据手册评价一下精度能否满足需求。 ...

哦,我以为贵的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要求的基准源的精度了,一般情况LDo大约1%~2%的误差,如果可以接受就没问题了 ...

恩,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要求的基准源的精度了,一般情况LDo大约1%~2%的误差,如果可以接受就没问题了 ...

哦,知道了,谢谢,那我的是够用的,我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以为贵的就是好的。。。。

其实个人认为ref是做参考,ldo是功率,那么专业ref肯定比ldo要好,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以为贵的就是好的。。。。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ldo的话,功耗会大很多,需要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以为贵的就是好的。。。。

贵的就是好的,这个观点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比较的对象是同一类物品。
LDO和电压参考本来就是两类不同的应用,你如何比较贵和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ldo的话,功耗会大很多,需要考虑

大侠明说,这个增加的功耗是什么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明说,这个增加的功耗是什么引起的呢?谢谢

哦,本来想说ldo压降乘以消耗电流是额外功耗的,想想参考源的话也没有多少电流,所以还好,我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明说,这个增加的功耗是什么引起的呢?谢谢

我觉得应该是LDO输出电流要比参考大,应该要提供给负载使用

网友D:
基准除了精度还有稳定度要求。LDO也许电压精度不错,但是稳定度一般不高的,比如温漂通常不作为LDO的性能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个人认为ref是做参考,ldo是功率,那么专业ref肯定比ldo要好,仅供参考 ...

参考源芯片用SP1117后,波形很不好。。。。。。。。。

我之前在基准源电路那里用直接用电阻分压,波形都很好的,只不过只有一路可以,其他两路阻抗匹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准除了精度还有稳定度要求。LDO也许电压精度不错,但是稳定度一般不高的,比如温漂通常不作为LDO的性能指 ...

实际使用测试了,波形不好啊。。。是用AD数据绘图的。。。

网友E:
LDO和基准电源Vref是两个概念!LDO是作为电源使用的,可以输出较大的功率;而Vref是做为基准电压使用的,对它的要求不仅精度高,还要温度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O和基准电源Vref是两个概念!LDO是作为电源使用的,可以输出较大的功率;而Vref是做为基准电压使用的,对 ...

主要是想在原来的板子上做测试,没找到1.8V的基准源芯片。。。。。。。

楼主:
原来的板子上输出滤波电容容值小了,换了100uF的好多了,不过还是没有以前用电阻分压的波形好,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后来查阅了以前的测试文档,之前用电阻分压做参考电压的时候,波形好,是因为滤波电容值不一样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查阅了以前的测试文档,之前用电阻分压做参考电压的时候,波形好,是因为滤波电容值不一样所致 ...

如果电阻分压的话,这个精度还是来源于电源芯片的,所以是一回事,改了电容之后好了么?

网友F:
搞个TL431得了,1.8V的话要再用2个电阻分压。

网友G:
LDO的精度,温漂等相对基准源要差很多;
很多人,MCU的参考电压直接和数字电压或模拟电源接在一起;
现在的MCU速度比较快,由于功耗等原因,会影响参考电压的;
精度不高的时候,可以这么干了;
最好独立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哦,本来想说ldo压降乘以消耗电流是额外功耗的,想想参考源的话也没有多少电流,所以还好,我想多了~ ...

lod静态耗散也被电压基准源大
当然恒温除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lod静态耗散也被电压基准源大
当然恒温除外

随手看了一个ldo静态电流大概是900uA,参考源是多少?

网友I:
电压基准的精度。

是说这个型号。

可以保证的。

例如0.1%的精度。

就像你用千分之一的电阻。

不是百分之一的不可能用。

而是量产的精度问题。

如果用百分之一的电阻。

替代千分之一的。

不是不行。

而是要人工选择。

LDO和电压基准。

也是这个道理。

LDO主要是精度问题。

具体一个LDO。

精度不是问题。

但如果是100个。

如何保证精度一致?

一般电压基准可以0.1% 精度。

而LDO也就1%精度。

网友J:
电源IC和基准本没有天壤之别!都是设计目的不同的电源;三端稳压器(包括LDO)更侧重于输出电流大一些,而电压基准则更希望稳和准。由于技术的进步,它们之间的界限不一定非要那么清楚的。
例如,为降低成本7805是在许多数显表里面就即是电源又是基准。其电压值比较分散但是稳定性不错(指够用),通过校准后这两个功能都能满足需要。现在的系统功耗越来越低,而有的基准可以输出超过10mA,完全可以当电源用啦。反之,有些型号的基准还真的不如7805稳定呢。而TL431就是最廉价的可以身兼二者的典型,只是生产厂家众多良莠不齐需要仔细选择。

主要还是温度系数问题。其他还都好说。 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压基准的精度。

是说这个型号。

“一般电压基准可以0.1% 精度”,你说说这个0.1%精度的定义是什么?例如常见的2.5V的电压基准0.1%就是正负2.5mV。说精度,你是指25度+/-10度下是误差2.5mV还是0-70度范围内都可以达到这个精度?它今天是2.500V,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还能保证在2.500+/-2.5mV的范围内吗?

常用的或者廉价基准,什么型号的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呢?

精度从来不是个问题。长期稳定性,温度系数等。作为电压源。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但不是你不能用。但你还是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信不信由你
电压基准有个LongTime指标。但不可能真实测试。一般是高温,例如1000小时后,电压误差。
一般datasheet给的精度,是空载的最大误差电压。如果5V,0.1% ,就是5mV,在空载,25度时候的误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阻分压的话,这个精度还是来源于电源芯片的,所以是一回事,改了电容之后好了么? ...

恩,是的。改了电容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TL431得了,1.8V的话要再用2个电阻分压。

是的,如果要分压的话后端最好还是要用运放跟随一下比较好,不然三路采集会阻抗不匹配的,因为不想电路改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LDO的精度,温漂等相对基准源要差很多;
很多人,MCU的参考电压直接和数字电压或模拟电源接在一起;
现在的 ...

恩,不行我就还是用分压再用运放跟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od静态耗散也被电压基准源大
当然恒温除外

就是温漂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压基准的精度。

是说这个型号。

哦,知道了,我尽量还是用基准芯片,不行就分压再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IC和基准本没有天壤之别!都是设计目的不同的电源;三端稳压器(包括LDO)更侧重于输出电流大一些,而电 ...

恩,知道了,谢谢,LDO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SP111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手看了一个ldo静态电流大概是900uA,参考源是多少?

问我吗?,我用的是AMS1117的,输入5V,输出1.8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我吗?,我用的是AMS1117的,输入5V,输出1.8V

其实我是想问基准源的静态功耗,AMS1117算是比较一般的ldo,有很多好的

网友K:
看这捉急,我给你们把SNR算出来。
REF=1.8V,1%. 理论SNR=41.49dB.
                ,0.1%.理论SNR=61.96dB.

网友C:
0.01%.81.**dB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LDO是电源,需要电流输出能力,提供一定的电源噪声抑制能力,配合时序提供低功耗设计;Vref只能提供参考电压,没有输出能力,只是一个精准的参考点

网友M: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开发板如果是学习用的一般REF都接了VCC。那是别人不想话成本。要求高的话还是用REF芯片吧。反过来的话如果用ref芯片来供电的话2个问题。一是贵了而且没啥必要。而是REF芯片的电流输出能力一般比较小。因此不用来供电。

网友N:
LDO要求有最低输出电流才能稳压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随手看了一个ldo静态电流大概是900uA,参考源是多少?

LTC6655不用的时候大概20ua左右

网友K:
41楼,  grasswolfs;

0.01%.的理论SNR = 101.09 dB!!

网友O:
一般来讲,参考电源芯片输出对温度高度稳定,温飘在数十个pp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LDO的精度,温漂等相对基准源要差很多;
很多人,MCU的参考电压直接和数字电压或模拟电源接在一起;
现在的 ...

想问下,如果在电源输出端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跟随呢?等于还是用了电源,这样其实也还是不太好了?最好还是单独供电再分压并且跟随?

网友C:
引用 网友K:
41楼,  grasswolfs;

0.01%.的理论SNR = 101.09 dB!!

我没算,按照你的结果推论的,相差10倍精度差20dB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LTC6655不用的时候大概20ua左右

所以差别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如果在电源输出端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跟随呢?等于还是用了电源,这样其实也还是不太好了?最好还 ...

运放跟随又不能改善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跟随又不能改善温漂~

是的,我又重新找了一款基准芯片MAX6018,就是贵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又重新找了一款基准芯片MAX6018,就是贵些

如果性能有要求,还是值得的

楼主:
我要采集两路电压和三路电流,用AMS1117输出参考电压时,采集一路电压和电流没问题,但是采集两路电压和三路电流时,两路电压幅值不一样,三路电流幅值也不一样,相差10%,感觉像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一样,后来将1117换成MAX6018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看来还是不能乱用啊。。。

网友P:
可以考虑锂电池  就是时间长了电压会变低  但是肯定没有纹波。。。

楼主(2016-12-06):
引用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LDO是电源,需要电流输出能力,提供一定的电源噪声抑制能力,配合时序提供低功耗设计;Vref ...

是这样子的,基准源的输出电流能力是很小的,不过齐纳二极管式的基准源虽然输出电压精度一般,但是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个mA好像,具体数据不记得了,像美芯的高精度基准源就不行了,输出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开发板如果是学习用的一般REF都接了VCC。那是别人不想话成本。要求高的话还是用RE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考虑锂电池  就是时间长了电压会变低  但是肯定没有纹波。。。

哈哈,是啊

网友Q: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