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偏置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可是对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弦波的偏置调节不理解。我是否可以把调好偏置的正弦波看做单极性波,如图1,没调节偏置的为双极性正弦波波,如图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那么我们在测试音频功放的时候(音频功放单电源供电),由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正弦波,比如峰峰值2v,那么测量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1v和_1v,单电源功放芯片理论上应该不会对负电压进行放大吧,所以,我就把输入的信号调了一个偏置1v,这样,就像前面我说的单极性正弦波波了,信号是通过交流藕合的,经过电容之后,示波器在ac或者dc模式下测量的波形依然如图2一样,那我调节偏置就根本没什么用了,所以对于信号发生器调节偏置这点我认识上存在很大的误区,可是自己转不回来

网友A:
看不到图。不过既然信号有直流偏置,应该不用交流耦合,即把隔直电容去掉,无论这种隔直是示波器的还是外部电路的。

网友B:
贴图, 一定要用上传的方法. 可以先添加附件, 然后再插入附件.

网友C:
信号发生器需要尽可能满足多样的需求,当然会有“偏置”“调制”之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