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隔半天左右lcd显示屏就黑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网友A:
涉及的因素太多:
干扰, 软件 bug. 关屏控制也是可能的. 需要根据进一步的信息, 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的因素太多:
干扰, 软件 bug. 关屏控制也是可能的. 需要根据进一步的信息, 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

单片机还在正常运行,但是屏点不亮了

网友B:
看一下供电正常吗?

网友C:
长时间没有操作LCD进入睡眠模式了...

网友D:
lcd显示完之后是一直静态呢?还是一直变化呢?

楼主:
lcd是动态的,一段时间它就不显示了,单片机在工作,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没有操作LCD进入睡眠模式了...

需要一直工作,为啥还要进睡眠模式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d是动态的,一段时间它就不显示了,单片机在工作,供电肯定是正常的

不如先换一个lcd试试,别lcd硬件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