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书上的一道习题。求解答!

楼主(2014-05-12):
图P6.16(a)所示放大电路的波特图如图(b)所示。
判断该电路是否会产生自激振荡?简述理由。

  解:(1)电路一定会产生自激振荡。因为在f=1000Hz附加相移为-45of=10000Hz附加相移为-135of=100000Hz附加相移为-225o
因此附加相移为-180o的频率在10000---100000Hz之间,此时|AF|>0故一定会产生自激振荡。

两个题中怎么由幅频特性看出相移?这段时间一直在看这个玩意,很吃力。

网友A:
就是数学的 LOG函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数学的 LOG函数嘛

幅频特性知道lg。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从幅频特性上看出相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幅频特性知道lg。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从幅频特性上看出相移啊?

一个极点最多可以产生90度的相移,其中在极点频率时已经具有45度的相移,随后逐渐接近90度。
所谓“f=10000Hz附加相移为-135”,是因为第一个极点已过去,已经有了90度相移,然后正好在第2个极点上所有还有45度,加起来就是135度。

网友C(点评):
学习了, 一直迷糊, 现在有点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极点最多可以产生90度的相移,其中在极点频率时已经具有45度的相移,随后逐渐接近90度。
所谓“在[/b ...

能这么理解不?
在极点处的相移就是45度(不计累加相移)?

网友D:
先看看<控制系统原理>这本书吧
电工不懂自动化是很本悲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这本书吧
电工不懂自动化是很本悲剧的,

数学不好,看的很吃力,呵呵。
不过必须要看的。

网友D:
<控制系统原理>的基础知识对数学要求很低.
看几个传感函数,高中就差不多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基础知识对数学要求很低.
看几个传感函数,高中就差不多了 吧

一直云里雾里的,能给几个典型的例子吗,由浅入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这么理解不?
在极点处的相移就是45度(不计累加相移)?

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云里雾里的,能给几个典型的例子吗,由浅入深的。

我最近写了一个浅显的帖子,里面有很多实例,这里不便贴连接,狗一下“伯德图(Bode Plot)及其在运放稳定分析中的应用”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