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4152,红外发射端接在P6.6(UCA0TXD),调制口接在P3.0(TA1.2)
#include  <msp430x41x2.h>
void int_uart()
{
    P6SEL |= BIT5+BIT6;                       // P6.5,6 = USCI_A0 RXD/TXD
    UCA0CTL0=UCPEN+UCPAR;                     //开校验位,偶校验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27;                             // 32k/1200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0x12;                          //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1PF;                     // Configure load caps

    int_uart();

    P3DIR |= 0x01;                            // P3.0 output
    P3SEL |= 0x01;                            // P3.0 TA1 option

    CCR0 = 26;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13;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CCTL0|= CCIE;

    _EINT();//----------------------------------------------------->开总中断
    for(;;)
    {
        LPM3;//--------------------------------------------------->进LPM3模式
        _NOP();
    }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TX_ISR(void)
{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 =0xff;
}
查看示波器的一端,输出时正旋波,数据发送的好像不对,接收端也收不到数据

网友A(2014-05-12):
示波器测量的哪里波形?整么会是正玄波

网友B:
正弦波, 估计是示波器没有调好, 测到的是工频噪声.

楼主:
示波器调整了下,但是很奇怪,38K的波形调式不出来,当TXD一直导通后,38K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当TXD一直发送0X0F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