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香版,F407的ADC间断模式究竟怎么样?

楼主(2014-05-12):
F103系统的ADC采用5通道双ADC规则同步间断模式,工作非常正常,每周期采样32个点的数据,T4CC4每625微秒触发一次,一次触发转换5个通道的数据,转换结果被DMA读取;现在升级采用F407芯片,仍然是5通道双ADC规则同步间断模式, 怎么就操作不了呢?在F407上无论CR1的DISCEN位为0还是为1触发结果都没有变化!

网友A:
先确认103和407低寄存器组是不是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相同就是相同的ip.这样代码是不用做任何改动,
如果发现407的adc有升级,那么需要比较文档,即可确认代码做如何修改.

以上是通用的解决问题思想.先确认一下.

网友B:
前一阵子刚做完单通道AD+DMA+TIM2CC2触发的程序,蛋疼调试一周总算搞定,你把程序贴出来,或许可以交流学习下

楼主:
考,F407是重新写的驱动程序,T4CC4触发正常,DMA工作正常,但是感觉ADC的间断模式工作不正常,一次触发并没有按照CR1寄存器的DISCNUM位指定的序列转换,只转换一次。

楼主:
无论怎么设置DISCEN位、CR1的DISCNUM位、SQR1的L位都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