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1621B的VLCD端电压比VDD高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4-05-12):
目前VDD接的3.3V, VLCD接的5V, 目前系统运行正常, 显示正常, IC也不发热, 只是不知长期这样用会有什么问题, 有谁这样用过的,请指点迷津

网友A:
VLCD=5V背影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CD=5V背影严重

那到未必, 我是因为3.3V点不亮才接到5V, 关键那个液晶做的时候要求的是3.3V, 接5V反而一切正常, 现在搞到我一头包

网友B:
楼主,用降压电阻可以把vlcd降到3.3v么?

网友B:
vlcd是不是直接提供给lcd的电压,也就是lcd的工作电压?

网友C:
可能会老化的快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会老化的快点

vdd直接提供5v电压,vlcd串联20k电阻接到5v电压上,lcd操作电压为3.6v。这样合适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d直接提供5v电压,vlcd串联20k电阻接到5v电压上,lcd操作电压为3.6v。这样合适么 ...

你查HT1621B的手册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查HT1621B的手册看看

手册上没有提及到vlcd的电压问题,所以很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没有提及到vlcd的电压问题,所以很纠结

我刚才一翻了下,没找到VLCD引脚的电压说明,不过一般都VDD经过电阻分压后接到VLCD。
或者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接上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一翻了下,没找到VLCD引脚的电压说明,不过一般都VDD经过电阻分压后接到VLCD。
或者如果有条件的话 ...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版主

你这是替我回答吗? 我问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试过了, 工作正常,电流正常(目前VLCD到5V间有个可调电阻,VLCD上电压为4.5V左右), 问过合泰的FAE,说是不建议这么用, 问题是我这样用了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直接提供5v电压,vlcd串联20k电阻接到5v电压上,lcd操作电压为3.6v。这样合适么 ...

当然可以, 这块LCD要4.5V左右才可点亮, 只是我改起来很麻烦, 所以就飞了一根线,只改VLCD,目前工作正常,只是想知道这样长时间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2018-03-28):
Vcc 3.3V,VLCD 5V加限流电阻,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E:
楼主没仔细看合泰的官网啊,Vlcd<=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