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池容量测量

楼主(2014-05-12):
有谁做过电池容量测量的啊。碱性7号干电池,测电压,内阻,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A:
测电压,内阻的方法其实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容量.
最准确的办法当然是放电. 不过放完了电量测到了, 同时也就没有电了.
厂家有测电压,内阻预估电量的方法, 但各个厂家的参数肯定差别很大. 业余条件没有办法知道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压,内阻的方法其实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容量.
最准确的办法当然是放电. 不过放完了电量测到了, 同时也就没 ...

我用放电的方法得到一些样本,然后测电池的内阻和这些样本比较,得到电池的容量。后来发现电池的内阻,并不是线性,在有电的时候内阻变化很小,到快没电的时候在开始巨变。

网友B: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由于充电电池内阻很小,测直流内阻时由于电极容量极化,产生极化内阻,故无法测出其真实值,而测其交流内阻可免除极化内阻的影响,得出真实的内值。
交流内阻测试方法为:利用电池等效于一个有源电阻的特点,给电池一个1000HZ,50mA的恒定电流,对其电压采样整流滤波等一系列处理从而精确地测量其阻值。
/***************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放电的方法得到一些样本,然后测电池的内阻和这些样本比较,得到电池的容量。后来发现电池的内阻,并 ...

电池的内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电池的内阻不是常数,在充放电过程中随时间不断变化,这是因为活性物质的组成,电解液的浓度和温度都在不断的改变。欧姆内阻遵守欧姆定律,极化内阻随电流密度增加而增大,但不是线性关系。常随电流密度的对数增大而线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由于充电电池内阻 ...

我是测开路电压,然后放电后测电池端电压,得到被内阻的分得的电压,再采样电流得到内阻的。那个什么极化内阻啥的不懂。我的目的是根据我测得的内阻来判断当前的电池容量。 那个为什么用交流的不是很懂啊,能帮忙解释吗,把那个极化内阻一起算进来不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测开路电压,然后放电后测电池端电压,得到被内阻的分得的电压,再采样电流得到内阻的。那个什么极化 ...

电流通过电池时所受到的阻力,包括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欧姆内阻:由电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的电阻及各部分零件的接触电阻构成;极化内阻:化学电源的正极与负极在进行电化学反应时发生极化所引起的内阻,极化包括电化学极化和浓差极化。
形象的讲,电池极化就是因为在充放电的时候正负极来不及反应那么快,电子传递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就有滞后,在传递的边界就会出现浓度差,有极化电压产生。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论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由于充电电池内阻 ...

电池内阻的问题我这也学习的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论文

资料下载的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论文

我看看 谢谢

网友D:
干电池  不能放电测吧 一测就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流通过电池时所受到的阻力,包括欧姆内阻和极化内阻。欧姆内阻:由电极材料、电解液、隔膜的电阻及各部 ...

电池内阻的概念非常好的,学习的啦

网友F:
测电池容量,貌似是世界难题。

以前和铅酸电池组打过交道,要做测容量的产品,对不同批次、不同厂家的电池都适用,应当是不可能的。

但锂电池,是不是容易一些?手机测容量还算实用,不明白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电池容量,貌似是世界难题。

以前和铅酸电池组打过交道,要做测容量的产品,对不同批次、不同厂家的电池 ...

是啊 要求的精度太高,而且用直流大电流放电会受到极化电阻的影响就是化学反应产生的影响。看过有人用交流的测过,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G:
现在有专门测试电池容量的测试仪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