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转12V芯片

楼主(2014-05-12):
请教大神们,输入3.3V,输出12V,输出电流2A的芯片,带电路图最好

网友A:
输出12V好办,但是要两个安培的电流,就是24W,那你输入要7A以上啊

网友B:
看MC34063是否合适,功率不够可以外扩MOS管
或者到TI网站上下;

网友C:
TI网站有个在线设计的东西的

网友:
这个你觉得电池能抗住吗?

网友D:
输出电压12V的是有,问题是要2A的我没有见过,如果有的话请也给一份!QQ:1764997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