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了个怪

楼主(2014-05-12):
这是一个3。7V升6V的电路,EN为stm8s的一个IO脚(PA3),当设为高电平瞬间,EN有个6V 10ms左右的过冲,同时另一个IO脚(PA2)和单片机的3.3V电源也会有个过冲,PA2、PA3毫不相干啊,奇了个怪,当断开EN旁的1K电阻后,就没过冲,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侠把把脉.

网友A:
R4上啦 不要接6V

楼主:
R4不接6V那Q2的会一直导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R4不接6V那Q2的会一直导通吧

接3.3V,R4保留

楼主:
改成3.3V还是会有过冲,真是个神问题了!

网友C:
这图看起来很不舒服;
Q1的输入,串个二极管试验下;

楼主:
串个二极管还是有过冲,这个过冲是哪来的?怎么会影响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管脚?

网友D:
我不知道CA3EE是什么东东,不过我学得R4不用接6V电源吧,直接接到Q1的C极与Q2的B极之间不可以吗?把R4的6V去掉不行吗?

网友E:
你的图跟你说的怎么对不上啊?

网友F:
不知所以然啊,LZ水平有限

楼主:
stm8s没画上来,输出IO都会有个3。3V以上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