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flymcu v0.101 下载stm32程序 写入出错

楼主(2014-05-12):
如图所示
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
降低串口速率也不行
请教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有木有大神出来指教一下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你在21IC查下,MCUISP相关的ID,这东西也许那个大神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你在21IC查下,MCUISP相关的ID,这东西也许那个大神做的。

谢谢斑斑,刚才少进去了一次,可能还是哪里不稳定吧
看看一会儿有碰到过的人来指导下吗

楼主:
把boot的上拉电阻由47K改为10K后好了,可是今天又出现相同问题了

楼主:
有木有大神碰到过一样问题的,如何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