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串口库问题

楼主(2014-05-12):
用IAR+串口库,串口收发都调试不通。寄存器就可以。未解,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串口的DEMO 给我,使用库的。多谢!
PS:本人已经使用官方的串口例程,一样没调通,不知是什么问题,纠缠我几天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楼主:
这个我也用了,还是不行,奇怪了。

网友B:
你debug,单步,直到设置寄存器.看看是不是有变量未初始化/寄存器未初始化之类的问题导致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debug,单步,直到设置寄存器.看看是不是有变量未初始化/寄存器未初始化之类的问题导致设置错误. ...

单步看过了,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GPIO_Config();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int32_t)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 Enable UART1 Receive interrupt*/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test uart
    {
      UART1_SendData8(0x55);
      for( i =0;i<0xFFFF;i++);

    }
void UART1_SendData8(uint8_t Data)
{
    /* Transmit Data */
    UART1->DR = Data;
}

UART1->DR = Data;
到这里UART1->DR 没数据[。
E:/QQ图片20140513010054.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步看过了,

UART1->DR = Data;

自己想抽自己两下,开发板上的串口是用的串3 。我定式思维以为就是串1,搞死串口都搞不通。
哎~~~,用ST三合一板的兄弟们,别犯我这样二的错误。
在这里还是要多谢icecut。

网友A:
晕,接错串口。三合一是啥?

网友B: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问题,大家也足够聪明,只是大家不去理清这些模式,于是自己就坑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