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发生电路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双路的反相器实现吧,第一级振荡,第二级做信号整形

网友B:
教科书上现成的电路,还要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上现成的电路,还要什么建议?

忘记了,,,:lol:lol,,现在就去翻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双路的反相器实现吧,第一级振荡,第二级做信号整形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555 芯片啊 外围没几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 芯片啊 外围没几个器件

因为没有这些芯片。。。所以看看能不能找代替的。

网友D:
两个三极管,4个电阻,2个电容。。。。。

网友E:
震荡然后比较?书上直接有的。网上这个的文档更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