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eil 中全速运行直接跑死~~~

楼主(2014-05-12):
在keil4 中点击全速运行,不会停到断点处,有的地方能停,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能设不能停的话,
那就是程序不能运行到那个地方嘛

网友B:
是不是断点设置在执行不到的代码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设不能停的话,
那就是程序不能运行到那个地方嘛

恩呢,可是不知道运行到哪里就死掉了~,追到某个地方就打不上断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断点设置在执行不到的代码段了?

单步都可以执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到底停在什么地方了或者在运行什么循环.也许是程序就写错了,你设定的断点程序中根本没有满足运行的条 ...

单步都可以执行到,但是追到了跑死的地方就打不上断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步都可以执行到,但是追到了跑死的地方就打不上断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问题~~· ...

单步行不等于全速行,这也是正常的
单步时,程序会停,有些外设可能就稳定了,

从程序本质上讲是没有区别,但从硬件的角度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这个程序写的比较纠结,因为任务程序是 C++(.cpp) 写的,所以在声明的时候加了个 extern “C” 就解决了,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也能够很快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行不等于全速行,这也是正常的
单步时,程序会停,有些外设可能就稳定了,

恩呢,谢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