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HDQ通讯

楼主(2014-05-12):
最近在学HDQ2013H这款电量监测芯片,对于其用HDQ协议,读出来寄存器的数据都是0,有没有人用过呢?

网友A:
没找到型号,
莫非你写错型号了?
找FAE啊

网友B:
bq2013h。我用stc的单片机模拟过这个器件给别的设备做测试。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最好,可以查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C(2014-08-08):
请问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用的是BQ27541。

网友D:
这个东西严格按照时序来就没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