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求助

楼主(2014-05-12):
我在STM8S003K3t6 上配置的PWM在STM8S103F3P6上无法输出,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啊?103上只能控制IO口的高低点评变化。

网友A:
你先回去学习如何问问题,再来发帖吧:L

网友B:
003和103:PWM部分完全兼容的;
跟踪下程序看看PWM相关的寄存器有没有刷新;
到底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和103:PWM部分完全兼容的;
跟踪下程序看看PWM相关的寄存器有没有刷新;
到底问题在哪; ...

我仿真出来有值而且有变化,但是对应的引脚不输出,我换成其它通道也不行,换一个TIM输出也不行,但是直接控制对应的IO口却可以,我也不知到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回去学习如何问问题,再来发帖吧

额。。。不好意思
我仿真出来有值而且有变化,但是对应的引脚不输出,我换成其它通道也不行,换一个TIM输出也不行,但是直接控制对应的IO口却可以,我也不知到是怎么回事了。。。请问下你有没有103的例程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啊~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配置没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不好意思
我仿真出来有值而且有变化,但是对应的引脚不输出,我换成其它通道也不行,换一个TIM输 ...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自己看下有没有。
或者你搜下,青风的帖子,他发了不少STM8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自己看下有没有。
或者你搜下,青风的帖子,他发了不少STM8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22666-1-1.html
自己看下有没有。
或者你搜下,青风的帖子,他发了不少STM8 ...

应该是复用功能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解决...唉,你用过复用没有啊?我用软件写的有问题,要么没起作用,要么程序下进去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复用功能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解决...唉,你用过复用没有啊?我用软件写的有问题,要么没起作用 ...

STM8复用没用过,我晚上回去看看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复用功能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没有解决...唉,你用过复用没有啊?我用软件写的有问题,要么没起作用 ...

查了下资料,可能你程序没问题。

相关的头文件,可能有问题。换下看看。

网友C:
用ST自带那个烧写软件,默认时配置IO或许是AD功能,烧写时把IO配置成PW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自带那个烧写软件,默认时配置IO或许是AD功能,烧写时把IO配置成PWM试试 ...

我已经弄好了,就是复用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资料,可能你程序没问题。

相关的头文件,可能有问题。换下看看。 ...

头文件没有问题,就是复用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