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
AC220V的电路我知道,在波形正半轴的时候光耦导通,MCUP0.1处可以得到一个方波,可知AC220是否断电。想问下并在光耦处的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AC380V的电路我不是太懂,下面那个二极管的作用, 也不知道光耦输入端和输出端的波形该怎么分析,380V的交流电存在120度的相位差,是否就是依靠这120度的相位差在正半轴的时候导通光耦。求大神指教。
图中的二极管是M7 我画错了。
第二个图应该是下面那个图

网友A(2014-05-12):
2个图,楼主依照自己掌握的”二极管单向导电“等知识分别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图,楼主依照自己掌握的”二极管单向导电“等知识分别分析一下

第一个图的二极管,会不会在负半轴的时候电流从下往上走,再经过光耦回到零线。

网友A:
是这样?绝无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绝无可能

那是不是正半轴的时候 电流从光耦过到零线, 负半轴的时候电流从二极管过到火线,是这样的吗?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我分析下第二个图电流的走向和波形

网友B:
第二个图有问题,导致不能测有无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有问题,导致不能测有无电.

能测。。。。。。
1N4148耐压不够高,不足以阻止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测。。。。。。
1N4148耐压不够高,不足以阻止导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那个可靠性不当回事的工程师的杰作.4148不是用作稳压用,而是检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有问题,导致不能测有无电.

图中的二极管应该是M7 我画图的时候没注意随便调用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D:
150K2W电阻改为阻容降压,拿掉全部4148,用4007串在降压阻容和发光二极管中间。降压用的电阻电容要重新算一下。

网友E:
第二个图非要解释的话和第一个图分析一样。忽略那个多加的二极管,正半周期的时候压降足够大使得那个多余的二极管导通这里理解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K2W电阻改为阻容降压,拿掉全部4148,用4007串在降压阻容和发光二极管中间。降压用的电阻电容要重新算一 ...

恩,图中的二极管都是M7 我画图调用二极管的时候没注意,弄错了。
第二个图中三相电UA,UB相位差为120, 波形应该就像图中画的那样。
0-6.7ms时UA:0-220v UB在负半轴。  此时电流从光耦1脚进到2脚出, 好像不能回到UB了。
6.7ms-10ms UA,UB同时在正半轴,UB的电流可通过二极管到达UA,此时电压是叠加还是对冲抵消掉了? 光耦还能否导通呢?
10ms-16.7ms UA在负半轴UB在正半轴 ,电流都是从二极管到达UA,光耦不导通。
16.7ms-20ms UA,UB同时在负半轴,UA的电流从二极管到到UA,UB在负半轴电流过不来。
该怎么具体分析他们叠加的波形呢?光耦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非要解释的话和第一个图分析一样。忽略那个多加的二极管,正半周期的时候压降足够大使得那个多余的 ...

图中的二极管是M7, 可以帮我分析下我在13楼的 问题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非要解释的话和第一个图分析一样。忽略那个多加的二极管,正半周期的时候压降足够大使得那个多余的 ...

网友F:
这可以检测相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二极管是M7, 可以帮我分析下我在13楼的 问题吗? 谢谢了

第二个图你说120相位差其实通过计算就是一个变了一种形式的正玄波,分析和一图一样。关键是你新加的那个二极管的导通性以及参数是什么样的。压差为付的时候电流不经过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你说120相位差其实通过计算就是一个变了一种形式的正玄波,分析和一图一样。关键是你新加的那个二 ...

这里的380V 的波形可否等效成2个相位差为220V叠加成的一个380V的波形(三相电中BC相叠加的波形与A相的波形相比 大小为A相的根号3倍,方向相反)。然后用同220V的方法去分析这个波形。 只是图3中加的P6KE250A 对这个380V波形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