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4-05-12):
同样是放大电路,运放反相端前边为啥加了好多电阻,还有一个电容

网友A:
调试电路留下遗迹:
或许C7、R8、R11并未焊接在板子上。

网友B:
以我来看,C7那么小,肯定是滤波用的了,而这个运放实际上也是一个滤波器,模电上有这么用。

网友C:
低通滤波,反比例放大,C11为积分反馈

网友D:
端接,跟前级阻抗匹配而已,

网友E:
反相器;
电容为补偿电容,调整相位,使电路稳定工作,也有滤波作用;

网友F:
C11滤掉高频杂波。前面电阻可能用来匹配或者衰减作用。电容换做阻抗。可以用节点分析发解答。

网友G:
这个方波的频率是多少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波的频率是多少HZ?

这与频率关系大吗,是个负脉冲信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与频率关系大吗,是个负脉冲信号

只拿那个电容来说,若频率高的话,它的影响就大。若频率不高时影响不大、、、

例如:
当方波(V1)的频率为1MHZ时,电容有可能将方波积分成三角波或锯齿波V(in)

但当方波(V1)的频率为1kHZ时就没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拿那个电容来说,若频率高的话,它的影响就大。若频率不高时影响不大、、、

例如:

大神,你说的C7还是C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