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usb技术求助

楼主(2014-05-12):
USB我不太熟悉,CC2540官方提供CDC的架构代码,我把它加入到我的工程,PC可以识别到我的设备,但是不太稳定,隔一段时间会提示无法识别,之后又自动识别上了。
另外,识**,PC电脑上显示中包括端口号,我PC上的APP能否通过串行口通信来与之进行通信?

网友A:
cc2540=51mcu+usb+ble
cc2531=51mcu+usb+rf

网友A:
检查usb线是否质量好;
如果是虚拟串口安装驱动后应该可以的;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B:
同意楼上。重点检查各连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usb线是否质量好;
如果是虚拟串口安装驱动后应该可以的;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

没有usb线,板子上有个USB借口直接插电脑的(USB Doggle),跑官方的程序没有类似问题。应该和代码有关,具体还没有查到原因。
另外想请教下:PC上的APP,比如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和设备进行通信吗?打个比方说,设备主动发送数据到PC如何实现?我调试的时候是程序一运行就每秒发一帧数据,这样结果是PC无法识别到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usb线,板子上有个USB借口直接插电脑的(USB Doggle),跑官方的程序没有类似问题。应该和代码有关, ...

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的

可以详细点吗?比如波特率设置里面什么值都可以吗?我主动发送数据所出现的无法识别问题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的

刚才测试了下,发现成功了。1秒1次长字符串没有问题,只是这样的话对刚开始识别影响有点大,识别得比较慢。然后波特率可以任意选择,还是很方便的,估计是Host会根据Client主动修改Device的一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