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按键开关机电路,纯硬件组成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5-12):
有的可以自己QQ我  2433376702   谢谢

网友A:
3S 的必须要上芯片搞定了

网友A:
难道你的设备没用到CPU?
预留一个口 就可以实现开关机 3S 长按 功能啊

楼主:
用电阻 电容做延时可以实现不?

网友B: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1-1.html

网友B:
按3S开机  再按3秒关机

用CD4013可以实现,如果用分立件,零件就太多了,性能也不如CD4013。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7319-1-1.html

网友C:
2L上电时是开通的。

网友D:
用个带锁的开关吧。。。。。。

网友E:
MARK,3阿哥好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G:
第一次见问问题还QQ你的。。。汗

网友H:
确实没啥好芯片可以直接用的.分立元件确实很麻烦.尤其在低压领域.例如3v以下的电池供电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手帮我这个菜鸟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3S 的必须要上芯片搞定了

开机的原理看明白了,但怎么实现关机啊,您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K:
买个便宜的单片机也才4.5毛钱

网友L:
二楼的应该可以,但具体参数可能需要调一下。但是如果按住不放,就会一直开关开关下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