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中断接收红外信号可行不?

楼主(2014-05-12):
RT,h红外是nec的,用外部中断上升沿触发就进10次中断。双边沿触发进12次中断,按说nec的应该有33个byte,PS我还开了三个定时器中断,用的是8s105c6

网友A:
可以的,
CSDN上有个用103实现的例子

网友A:
blog_csdn_net-yingqiyingqi-article-details-7425047
"_"换成"."
"-"换成"/"

楼主:
我解决了,我中断里面加了一个串口打印函数为了方便计算时间,事实我错了,那句话屏蔽就好了,根据资料来。。。蛮准的,34个采样。。。

网友A:
对于NEC红外这种中断,一般就开一个定时器,检测2次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就好了,因为0,1的脉冲宽度不同,定时器开多了容易造成相互之间的优先级响应问题

网友B:
没问题的

楼主:
但是stm8s没有外部中断清标志位,连续按按键死机了。。。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有遇到过的,就是因为频繁的开启定时器造成的,我写过一个315M接收程序,在C51的片子上成功,但是移植到STM8上面会随机死机,用断点,显示定时器中断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过的,就是因为频繁的开启定时器造成的,我写过一个315M接收程序,在C51的片子上成功,但是移植到STM ...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就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