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找软硬件高手做项目

楼主(2014-05-12):
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找人来开发.
项目要求:1.定位  2.通过手机寻找

网友A:
太笼统,没法搞

网友B:
的确笼统了一些。不清楚。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考虑做个这个呢,我QQ:9788282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没法搞

呵呵!就是做一个感应定位设备,然后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微信里的地图能够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笼统了一些。不清楚。

呵呵!就是做一个感应定位设备,然后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微信里的地图能够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就是做一个感应定位设备,然后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微信里的地图能够找到 ...

GPS+GPRS方案么?,是手机里的app还是硬件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GPRS方案么?,是手机里的app还是硬件终端?

不是很想用GPS模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想用GPS模组

定位精度是多少,那就只能基站定位了,城市还好,野外基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是多少,那就只能基站定位了,城市还好,野外基本不能用

定位10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位10米

不好做

网友D:
如果是10米的话,  那么TI的CC2541应该不错的选择,呵呵, 如果需要方位的话, 需要一个角度传感器.

网友E:
肯定会需要MIPI 转LVDS或RGB  可以找我  13714106897  Q349173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