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MOS导通电阻??

楼主(2014-05-12):
请问这个电路能满足VI可以在5—20V之间调节,测量MOS在不同电压下的导通电阻吗?MOS在工作时 ,Vgs一定要小于Vds吗?

网友A:
“Vgs一定要小于Vds”有这说儿?

网友B:
不超过击穿电压都没问题。。。。
不过没有必要,到12V已经足够了,再增加导通电阻也不会降低了。

网友C:
还是别真的搞了。

网友D:
首先  不会烧管子 因为Ugs的击穿电压高于12V    这个要查资料   但是没必要  MOS管一般在5V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E:
一定要小于Vds吗?
没有这个说法。
VI控制在12V以内。datasheet上面有限制

网友F:
如果Vgs最大20V的话。

Vgs增大到小于20V。

可以正常工作。

此时在线性电阻方式。

Vds可以小于Vgs。

小于Vgs-Vth就是进入线性。

电阻方式了。

网友C:
电阻的功耗受不了。
至于vds. vgs,这都不是个事。随便谁高谁低。

通常正是“脉冲试验”,电阻耗散不是个事儿

网友A:
哦,编辑去掉“验证---”了
那“请问这个电路能满足吗?”满足傻啊?
若是在开关应用的“开”态,Vgs一定小于Vds

基本是个伪命题,建议楼主重温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一定要小于Vds”有这说儿?

刚学习MOS,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超过击穿电压都没问题。。。。
不过没有必要,到12V已经足够了,再增加导通电阻也不会降低了。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编辑去掉“验证---”了
那“请问这个电路能满足吗?”满足傻啊?
若是在开关应用的“开”态,Vgs一定不 ...

已改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小于Vds吗?
没有这个说法。
VI控制在12V以内。datasheet上面有限制

我的目的就是控制VI来测量不同电压下的导通电阻,但是供电太高会使Res1烧坏。所以想把电压降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的功耗受不了。
至于vds. vgs,这都不是个事。随便谁高谁低。

电阻我用0.2欧姆50W的电阻串联。就是现在对于VGS和VDS的电压关系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Vgs最大20V的话。

Vgs增大到小于20V。

进入线性后会使测得的稻田电阻误差大吗,MOS导通电阻本来就小,一般都是数十毫Ω,540的小于77毫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小于Vds吗?
没有这个说法。
VI控制在12V以内。datasheet上面有限制

哦,谢谢,我做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不会烧管子 因为Ugs的击穿电压高于12V    这个要查资料   但是没必要  MOS管一般在5V就可以导通了 ...

恩恩,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测量不同电压下MOS的导通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测量不同电压下MOS的导通电阻

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导通电阻是温度的函数,按照你的电路,管子发热量相当大(注意电阻的额定功率),必然温度上升。结果是每次测量结果都不一样。另外,导通电阻往往厂家只给一个最大值(并注明测试条件),厂家制订的测试条件通常接近使用者实际使用条件(否则不好卖)。实际的管子,导通电阻可能比厂家给出的数值小一半。
要想知道施加不同GS之间电压时管子的电流,参考红线标出的两个参数。

网友H:
VI 5~20V, MOS进线性了,Vgs应该不大吧。

你的Vgs太大了,MOS管在饱和区提供不了这么多电流,Vgs只能降低,管子进入线性区。Vgs,Vds要看管子的工作状态。

你的Res1 怎么取1 ohm, 这个时候MOS管也许在饱和区提供一个大电流说不定,8A的电流。取Vth=1V,Vgs=5V,Vds=4V的时候管子依然饱和,这个时候有8A的电流,用方程迭代,也许MOS管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I=k(Vgs-Vth)^2,不过会烧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VI 5~20V, MOS进线性了,Vgs应该不大吧。

你的Vgs太大了,MOS管在饱和区提供不了这么多电流,Vgs只能降 ...

我想做一个测量MOS管在不同Vgs电压下的导通电阻,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导通电阻是温度的函数,按照你的电路,管子发热量相当大(注意电阻的额定功率),必然温 ...

但是现在需要做这样一个装置,必须要测量导通电阻

网友H:
18楼的ref写的很明白,Vgs=10V,Id=17A,Rds=0.077ohm。 Vgs到20V都没问题。

把你电源电压改到7V或者以下,在Res1上的power限制到最大49W。注意别让Res1的发热影响导通电阻的测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测量MOS管在不同Vgs电压下的导通电阻,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

简单一点的方法,用两个电源:
电源1恒压模式供给Vgs,电源2恒流模式提供Vds,然后用另外两个夹子从D、S引脚上读出电压,就可以算出导通电阻。
此法要注意测试时间要短,防止MOS管过热,或者把电源2的恒流调节到较低,或者只在高Vgs的场合下才加大电流。

网友F:
固定一个Vgs。

给Vds加电压。

从0.1V~Vgs。

测10~20个点。

画出曲线。

计算斜率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需要做这样一个装置,必须要测量导通电阻

不是瞧不起做不了,做了也没效力
老老实实按手册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8楼的ref写的很明白,Vgs=10V,Id=17A,Rds=0.077ohm。 Vgs到20V都没问题。

把你电源电压改到7V或者以下 ...

恩恩,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