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sbasp下载线时而不好使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以前都是用AVR_fighter,后来换了新电脑就不好使了,改用progisp,下载器都是一样的。现在时而好使时而不好使,下载程序也是经常提示usb没有发现。不知道是怎么了。
找修电脑的来换个主板也不太好使。
总之感觉就是不太稳定。
是遇见过下载线不太好使的情况呢,总是提示没有发现usb,未连接之类的错误

网友A:
建议使用USB扩展器转接,我用USBISP直接插在电脑上就不认,通过USB扩展器就认到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产品,我个人强烈建议使用商用下载器,比如单纯下载用双龙的USB下载线,或者仿真用原厂的JTAGICE3,这两款都是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从来没出过你说的问题。
都说免费的好,但真正出麻烦的时候,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如果你是学生党,就当我没说。

网友C:
很多USBASP下载器没按照原电路制作,尤其是省了D+D-数据线的3.3V稳压二极管,造成兼容性不好。

楼主:
电脑重新换了个主板,买了个usbhub现在好使了。但AVR_fighter依然不能用,只能用progisp。
大概与下载线和主板等以及下载软件兼容性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