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QR buck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网友A:
和普通BUCK没什么大的区别吧,
IC规格书和应用笔记就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B:
QR是准谐振,顾名思义,是实现软开关的。由于是单管,只能采用变频控制。
用pwm来控制准谐振,就是零开关变换器。
零开关,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软开关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