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编程不会,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12):
我是新手,最近刚接触单片机编程,要编一个测阻抗的程序,利用谐振电路将测量量转换成频率,用单片机的定时器T0定时一秒,T1计数来计算频率,我编好了程序,但测试结果有偏差,不确定自己的程序测定的频率是不是正确,望大神帮忙看看,指导一下呀,急呀!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sbit psb=P1^3;
sbit ret=P1^4;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20,0x3a,
0x2e,0x60,0x43};
uchar command,lcd_bufg,lcd_buf1;
uint count;
unsigned long int cot;
sbit k1=P0^2;
sbit k2=P0^3;
sbit k3=P0^4;
void lcd_int();
void lcd_set();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1();
void display2();
void display3();
void display4();
void clear_lcd();
void shuju1(void);
void shuju2(void);
void shuju3(void);
void mand_init(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void delay(uint m)
{m=2*m;while(m--);}
void main (void)
{
         lcd_int();
         lcd_set();
         display1();//欢迎使用
        while(1)
        {
        if(k1==0)//zu
                {
                mand_init();
            clear_lcd();
                display2();
                TR0=1;
                TR1=1;
                while(TR0==1);

                cot=TH1*256+TL1;
                        shuju1();

                }
        if(k2==0)//rong
                {
                mand_init();
                clear_lcd();
                display3();
                TR0=1;
                TR1=1;
                while(TR0==1);

                cot=TH1*256+TL1;
                shuju2();

                }
        if(k3==0)//gan
                {
                mand_init();
                clear_lcd();
                display4();
                TR0=1;
                TR1=1;
                while(TR0==1);

                cot=TH1*256+TL1;
                shuju3();
                }

                }
        }

void clear_lcd(void)
{
command=0x01;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34;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30;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set(void)//lcd设置
{
        command=0x34;
        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30;
        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command);
        command=0x0c;
        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int(void)//lcd选定
{
        ret=0;
        delay(20);
        ret=1;
        _nop_();
        psb=1;
        _nop_();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写命令
{
        delay(200);
        rs=0;
        rw=0;
        P2=command;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写数据
{
        delay(200);
        rs=1;
        rw=0;
        P2=data0;
        en=1;
        _nop_();
        _nop_();
        en=0;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_command(command);
write_data(lcd_bufg);
write_data(lcd_buf1);
}
void display1(void)//欢迎使用
{command=0x92;lcd_bufg=0xbb;lcd_buf1=0xb6;display();
command=0x93;lcd_bufg=0xd3;lcd_buf1=0xad;display();
command=0x94;lcd_bufg=0xca;lcd_buf1=0xb9;display();
command=0x95;lcd_bufg=0xd3;lcd_buf1=0xc3;display();
}
void display2(void)//电阻为
{command=0x92;lcd_bufg=0xb5;lcd_buf1=0xe7;display();
command=0x93;lcd_bufg=0xd7;lcd_buf1=0xe8;display();
command=0x94;lcd_bufg=0xce;lcd_buf1=0xaa;display();
}
void display3(void)//电容为
{command=0x92;lcd_bufg=0xb5;lcd_buf1=0xe7;display();
command=0x93;lcd_bufg=0xc8;lcd_buf1=0xdd;display();
command=0x94;lcd_bufg=0xce;lcd_buf1=0xaa;display();
}
void display4(void)//电感为
{command=0x92;lcd_bufg=0xb5;lcd_buf1=0xe7;display();
command=0x93;lcd_bufg=0xb8;lcd_buf1=0xd0;display();
command=0x94;lcd_bufg=0xce;lcd_buf1=0xaa;display();
}
void shuju1(void)//电阻值处理
{//cot=((144300000/cot-180)/2;
command=0x8b;lcd_bufg=table[cot/10000];lcd_buf1=table[(cot/1000)%10];display();
command=0x8c;lcd_bufg=table[(cot/100)%10];lcd_buf1=table[(cot/10)%10];display();
command=0x8d;lcd_bufg=table[cot%10];lcd_buf1=0x20;display();
command=0x8e;lcd_bufg=0xa6;lcd_buf1=0xb8;display();
}
void shuju2(void)//电容值处理
{
cot =((1000000000)/(cot*405));
command=0x8b;lcd_bufg=table[cot/10000];lcd_buf1=table[(cot/1000)%10];display();
command=0x8c;lcd_bufg=table[(cot/100)%10];lcd_buf1=table[(cot/10)%10];display();
command=0x8d;lcd_bufg=table[cot%10];lcd_buf1=0x20;display();
command=0x8e;lcd_bufg=0x50;lcd_buf1=0x46;display();
//command=0x8f;lcd_bufg=0xa3;lcd_buf1=0xc6;display();
}
void shuju3(void)//电感值处理
{
command=0x8b;lcd_bufg=table[cot/10000];lcd_buf1=table[(cot/1000)%10];display();
command=0x8c;lcd_bufg=table[(cot/100)%10];lcd_buf1=table[(cot/10)%10];display();
command=0x8d;lcd_bufg=table[cot%10];lcd_buf1=0x20;display();
command=0x8e;lcd_bufg=0x75;lcd_buf1=0x48;display();
//command=0x8f;lcd_bufg=0xa3;lcd_buf1=0xc8;display();
}
void mand_init(void)//定时与计数设置
{        TMOD=0x51;//定时器0定时//1,计数
        TH0=0x3c;
        TL0=0xb0;
        TH1=0x00;
        TL1=0x00;
        EA=1;
        ET0=1;
        ET1=1;
}
void jishu(void) interrupt 3 using 2//计数器1计数
{
        //cot++;
}
void ss(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1秒//定时器0定时
{        count++;
        TH0=0x3c;
        TL0=0xb0;
                if(count==20)
        {
                TR0=0;TR1=0;}

}

网友A:
"不确定自己的程序测定的频率是不是正确"

用示波器看啊,

楼主:
我用protus仿真,用示波器显示波形,算的频率跟程序测的不一样呀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多少Hz的晶振,没法看。

楼主: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12MHz,显示12864B

网友C:
我不懂,用过12C5A60S2的AD转换功能,这个程序太长了。还是找身边的学长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