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状态机好还是不用状态机好

楼主(2014-05-12):
经常看些牛人的讲座或者博客,有的说用状态机好,有的说少用状态机。请问到底用状态机好还是少用状态机呢?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的,没有绝对的。
如果时序固定,最好不要使用状态机,直接计数器计数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时序不固定,存在交互等,可以使用状态机实现。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状态机逻辑结构还是比较清楚的。复杂点的不用状态机不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