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29的USART数据寄存器无法写入

楼主(2014-05-12):
初学STM32F429,使用软件为KEIL4
我配置好了USART的UE,TE等寄存器,
可是在仿真调试窗口中DR寄存器始终为0X0000
谢谢了

网友A:
外设的寄存器不能随便看的,特别是带有读清除功能的寄存器。
USART的DR寄存器,读取和写入两个操作看到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的寄存器不能随便看的,特别是带有读清除功能的寄存器。
USART的DR寄存器,读取和写入两个操作看到的并 ...

嗯,确实有两个寄存器,但是我现在只执行写入操作。
USART->DR='A';
那么应该可以看到DR被写入了一个数据吧。

网友A:
如果你看到 'A',表示你收到了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