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与C8051F040 CAN通信(已解决)

楼主(2014-05-12):
现在K60之间的CAN通信,已经调通,C8051F040之间的CAN通信也调通,但是K60与C8051f040之间CAN通信没通,求指导

网友A:
你好,楼主!建议如下:
1.请检查两者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2.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通信期间的波形,以便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建议如下:
1.请检查两者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2.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通信期间的波形,以便找出 ...

你好,我检查过,两者的波特率都是100k,这个没问题,波形用示波器查看,不知道怎么看,其他设置都检查过了,请你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检查过,两者的波特率都是100k,这个没问题,波形用示波器查看,不知道怎么看,其他设置都检查过 ...

你好,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昨天的建议有点错误。
示波器可能不太好观察波形,建议你如果有CAN总线调试器,用它来调试,这样会比较方便!

楼主:
现在K60能向C8051F040发送数据,C8051F040向K60发,K60收不到,怎么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K60能向C8051F040发送数据,C8051F040向K60发,K60收不到,怎么测

你有没有CAN总线调试器,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具体的通信的数据了。这样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CAN总线调试器,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观察具体的通信的数据了。这样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啊 ...

没有耶,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耶,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那你原来都是怎么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原来都是怎么调的呢?

程序都是网上论坛里下的,都不能用,然后自己更改了寄存器设置。。。

网友B:
没有什么测量辅助工具吗,这样测试的效率太低了,你实验室有逻辑分析仪吗?一般逻辑分析仪也可以用于CAN总线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测量辅助工具吗,这样测试的效率太低了,你实验室有逻辑分析仪吗?一般逻辑分析仪也可以用于CAN总 ...

我实验室目前只有一台泰克的数字示波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验室目前只有一台泰克的数字示波器呢

目前就是C8051发的数据K60无法接受,其他相互之间的通信都实现啊,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验室目前只有一台泰克的数字示波器呢

看看你的示波器有没有解码CAN总线的功能,如果有的话,测试就会比较方便啊。

网友C: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
我现在也在弄CAN的通讯,我是要实现STM32与K60之间的CAN通讯。
STM32由于引脚冲突,我自己外扩了CAN协议控制器mcp2510+CAN收发器82C250,目前STM32与STM32的间通讯已经调通了。K60这边的,由于没有收发器,所以还没开始调,现在在找K60的CAN通讯例程,你能不能发我一份啊?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弄串口通讯的时候的一个错误:电平兼容问题。这个错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工作电源不一致的,就会担心电平兼容问题。不知道你这里会不会是这原因。虽然说CAN是显隐性电平的,不是高低电平的,但对电平输入也是有要求的,看看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重点:发份K60的CAN通讯例程来咧。不要回环自测模式的,就要K60与其他MCU之间的。先谢过...
邮箱 584852734@qq.com

网友C:
看了下,你这51的手册,发现原来51也不一定是5V电源的!
那应该不是我说的这问题了。

网友D(2014-11-20):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楼主能给份stm32与C8051F040的CAN通信代码吗,类似的也行!谢谢

网友E(2016-01-11):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给份stm32与C8051F040的CAN通信代码吗,类似的也行!谢谢

你的K60与CAN通信通了么,我遇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K60能向C8051F040发送数据,C8051F040向K60发,K60收不到,怎么测

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调试k60的通信的时候,一直在while(!(CAN_IFLAG1_REG(canptr) & (1 << nMB)))中导致无法发送,用的山外的库,这是什么原因,我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