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在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12):
请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在工作原理

楼主:
图怎么帖不上来?好久不用,忘了

楼主:
一个直流12V电压怎么通过两个三极管和变压器变成15V的直流电压?

楼主:
好容易搞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容易搞上来了

图好纠结
上电其中一个先导通-----基极绕组加速导通-----Ic不再增加,绕组电压反激-----基极绕组加速关断,另一个开通------循环

网友B:
效率低,不过谐波少。

网友B:
这样得到的辅助电源,因为地是隔离的,噪音要好很多。

网友C:
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