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写AT24C512B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写好的程序在仿真的时候只能写到地址0X00FF,就又跳到地址0X0000开始写了。求帮看看哪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3^5;
sbit SCL  = P3^6;

uchar n_data[]={22,3,5,7,9,11,23,45,69};

/************************************************************************/
void delay(int i)
{
        int j;
        while(i--)
        for(j=255;j>0;j--);
}

/************************************************************************/
void iic_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ic_start()
{
  SDA = 1;
  SCL = 1;
  iic_delay();
  SDA = 0;
  iic_delay();
  SCL = 0;
}
/************************************************************************/
void iic_stop()
{
  SDA=0;
  SCL=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
/* 发送ACK信号   */
/************************************************************************/
void ack()
{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CL=0;
}
/************************************************************************/
/* 发送NOACK信号 */
/************************************************************************/
void iic_noack()
{
  SDA=1;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CL=0;
}
/********************************************************************
等待ACK信号
***********************************************************************/
void iic_wait_ack()
{
  uchar tt=200;

  SDA=1;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while(SDA && tt--){}
  SCL=0;
}
/********************************************************************
向iic设备发送一个字节
说明:CY是溢出位
***********************************************************************/
void iic_send_byte(uchar s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byte<<=1;
    SCL = 0;
    _nop_();
    SDA = CY;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
        SCL=0;
        iic_delay();
    SCL = 1;
    iic_delay();
}
/********************************************************************
MCU从iic设备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ic_receive_byte()
{
  uchar i;
  uchar ddata=0;
  SCL=0;
  iic_delay();
  SDA=1;
  for(i=0;i<8;i++)
  {
    ddata <<= 1;
    SCL=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ddata |= SDA;
  }
  SCL=0;
  return ddata;
}
/********************************************************************
向iic设备写入N个字节
说明:write_data,写入字节的数组
      Address,从address处开始写入
      n,写入的字节数
***********************************************************************/
void AT24C64_W(uchar d[], uint address, uchar num)
{
  uchar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器件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ess/256);   //传高8位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ess%256);  //传低8位地址
  iic_wait_ack();
  for(i=0; i<num; i++)
  {
    iic_send_byte(d[i]);
    iic_wait_ack();

  }
  iic_stop();
}
/********************************************************************
从iic设备读取N个字节
说明:read_data ,存放字节的数组 ;
address,指定从address处开始读取
num,读取的字节数
***********************************************************************/
void AT24C64_R(uchar d[] , uint address, uchar n)
{
  uchar i;

  uchar *pp;

  pp = d;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ess>>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ess & 0xff);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1);
  iic_wait_ack();

  for (i=0; i<n; i++)
  {
     *pp = iic_receive_byte();
     pp++;

   if (i <(n - 1))
    {
      ack();
    }
  }
  iic_noack();
  iic_stop();
}

void main()
{        uint j;
        uchar aa[9]={0};
        j=0x1100;
          while(1)
        {
        AT24C64_W(n_data,j,9);
        delay(5);
        AT24C64_R(aa,0x0000,9);
        j=j+9;
//        P0=numtab[aa[0]]; //数码管的数据位
        if (j==0xffff)
           { j=0x00;
           }

        }
}

网友A:
1:写操作一般需要5~20MS完成,你的延时可能不够.

2:连续写不能跨页的,否则地址会自动回转的.

3: 你每次都从0地址开始读的,有代码为证"AT24C64_R(aa,0x00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写操作一般需要5~20MS完成,你的延时可能不够.

2:连续写不能跨页的,否则地址会自动回转的.

哦,谢谢,那跨页的时候要怎么写比较好。
程序仿真出来有这样的情况,我写FF进去的,好像每写256个就会有地址出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跨页的时候要怎么写比较好

跨页时,需重新写入内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跨页时,需重新写入内部地址...

我是9个数连续写的,不好进行内部地址的判定啊,难道要写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那样?

网友A:
如果页大小是64

写数量最好是,1,2,4,8,16,32,64这样的大小,并且地址要对齐

否则就要分成多页写,这些可以表现在函数内部,但需要额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页大小是64

写数量最好是,1,2,4,8,16,32,64这样的大小,并且地址要对齐

我的写数量有两种,一种是10,一种是3~~~~,只能分多页写了吗?能不能写成2+4+4,1+2这种呢?
要不还是一个一个的写吧···就是慢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写数量有两种,一种是10,一种是3~~~~,只能分多页写了吗?能不能写成2+4+4,1+2这种呢?
要不还是一 ...

先去搞清楚什么叫页

其它的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搞清楚什么叫页

其它的自然就明白了

恩,刚才看了下512的资料,一页只有128b,连续写也是页写的一种了,到页尾会跳到当页的页首去继续写。以前理解页写就是一次写完一页·····我改成一个个的写,写9次,没出错误了,
for (i=0;i<9;i++)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a0);                  //器件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j/256);   //传高8位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j%256);  //传低8位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n_data[i   ]);
    iic_wait_ack();
        iic_stop();
        j++;
        delay(5);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刚才看了下512的资料,一页只有128b,连续写也是页写的一种了,到页尾会跳到当页的页首去继续写。以前 ...

一个一个的写太花时间

所以就出现了页写

可以写个程序,任意写,函数内部自动分页(跨页)

网友C:
这类器件,采用页写是最快的,但一定要注意跨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