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5-12):
12V直流电压变正负8V

网友A:
不懂右边如何起振。。。

网友B:
磁耦合多谐振荡器。

楼主:
3楼主能否详细说说?

楼主:
版主赐教啊

网友B:
作为开关电源,这是很早期的电路,亦称劳耶尔电路。因缺点很多,现在已经极少应用。而且此电路偏置尚不完全,不能直接使用。
要在论坛一篇帖子里面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你对《电路基础》不甚了解情况下,说了也白说。因极少使用,找了找现有开关电源书籍,已经没有论述这种简单电路的了。

建议不要用这种缺点很多的电路,增加一元成本,就可以大为改进,可以对输出稳压,效率也高得多。条件是:对《电路基础》有相当的了解。这样的参考书籍倒是很多。

楼主:
多谢版主赐教,因为现有电路采用的是这个电路,所以必须把这个电路搞明白。我去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