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的全称是什么?

楼主(2014-05-12):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定义( Data Definition )伪指令
数据定义伪指令一般用于为特定的数据分配存储单元,同时可完成已分配存储单元的初始化。
— DCD ( DCDU ) 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指定的数据初始化。
3、 DCD(或DCDU)
语法格式:
标号 DCD (或 DCDU ) 表达式
DCD (或 DCDU )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 DCD 也可用 “ & ” 代替。
用 DCD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 DCDU 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D 4 , 5 , 6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

还有一个 I.MX ?

网友B:
I.MX似乎只是一个符号。。。。。。。。。。。。没有相关“全称”文字吧?

网友C:
你好,楼主!
m是media, i 应该是inprogess, x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MX似乎只是一个符号。。。。。。。。。。。。没有相关“全称”文字吧?

你好,楼主!
m是media, i 应该是inprogess, x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

还有一个 I.MX ?

i.mx 就是产品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m是media, i 应该是inprogess, x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没人跟我一样的困惑么?
假如,I与M是这意思,
顶给知道X意思的高人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人跟我一样的困惑么?
假如,I与M是这意思,
顶给知道X意思的高人解答! ...

x是对应的芯片有1个、2个、以及4个arm内核的意思,不确定数所以用x代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人跟我一样的困惑么?
假如,I与M是这意思,
顶给知道X意思的高人解答! ...

不知楼主用意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用意何在。

只是好奇 I.MX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x是对应的芯片有1个、2个、以及4个arm内核的意思,不确定数所以用x代替

似乎这个说法,有点谱!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好奇 I.MX的意思。

i.mx就是多媒体处理器芯片的名称,具体名称是什么意思这个还真不知道,如果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把贴结喽,非常感谢~~

楼主:
似乎要24小时后。。。才有结贴选项。

网友F:
DCD Table 应该是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 Table简写。具体做啥的看8.6.2 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 (DCD)(我参考的是IMX6SDLRM.pdf,其它文档位置可能有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 Table 应该是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 Table简写。具体做啥的看8.6.2 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 (DC ...

你是对的,我在IMX6DQRM,也查看到相同的说明!

谢谢你的热情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