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SystemCoreClockUpdate的理解

楼主(2014-05-12):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void)
{
    uint32_t u32CoreFreq, u32ClkSrc;

    u32ClkS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if (u32ClkSrc == 0)
        u32CoreFreq = __XTAL;       /* External crystal clock */
    else if (u32ClkSrc == 3)
        u32CoreFreq = __IRC10K;            /* Interanl 10K crystyl clock */
    else if (u32ClkSrc ==  7)
        u32CoreFreq = __IRC22M;            /* Internal 22M */
    else
        u32CoreFreq = __IRC22M;            /* unknown value, use default Internal 22M */

    SystemCoreClock = (u32CoreFreq/((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 1));
    CyclesPerUs = (SystemCoreClock + 500000) / 1000000;
}

蓝色这句如何理解?  一般用来干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A:
extern uint32_t CyclesPerUs;                       /* Cycles per micro second */

楼主:
为什么(SystemCoreClock + 500000) / 1000000;   那里为什么加500000

网友B:
不用浮点时常用的3种方法
四舍五入   a = (b+5)/10
全舍弃 a = b / 10
全进位 a = (b+9) / 10

楼主:
谢谢.一点就明

网友C(2014-07-20):
引用 网友B:
不用浮点时常用的3种方法
四舍五入   a = (b+5)/10
全舍弃 a = b / 10

学习了,刚看到这一点,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