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电缆中微弱电压信号的防干扰-求助

楼主(2014-05-12):
我有一种应用,信号是微弱的差分电压信号,一般不超过1V,长度一般不超过10m。由于机柜中有强电,我非常担心其对外的抗干扰能力,所以对其传输电缆想做特殊屏蔽,以便未雨绸缪。曾经看过一篇关于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的资料,里面讨论了电缆屏蔽是单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的问题。我现在的考虑是选择双层屏蔽,外面一层两端接地,都接在机柜壳上,内层屏蔽接在控制器模拟板的模拟地上。不知道这样可行?
谢谢。

网友A:
这样是很好的处理

网友B:
如果有可能外面一层考虑多点接地,比如中间考虑增加几个

网友C:
微弱信号,最好多层屏蔽;
我一般内层屏蔽接屏蔽驱动,外层接屏蔽线;

网友D:
用最普通的线和用多层屏蔽线,10m的长度,价格差至少是大几十元。

如果舍得这些钱的话,呵呵,可以处理一下信号再发出去,估计可靠性和成本都会更好。

网友E(2014-06-17):
差分对是模拟地吗? 外壳地接机柜处理好差很关键,还有模拟地的接法,这个涉及到板卡布局是否合理,差分尽量双绞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