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哪位同学给我推荐一款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4-05-12):
由于项目需要,我需要申购一台逻辑分析仪,在此问下各位同学几个问题:
1、逻辑分析仪主要看哪几个参数
2、一般的逻辑分析仪在什么价位
3、哪个品牌的逻辑分析仪性价比高些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这个淘宝上有的

网友A:
200-300吧

网友B:
最高采样率,最大存储深度,通道数,上位机软件所支持的协议。
最高采样率可以不必过于纠结,一般调试时可以把速率降下来。

网友C:
常用的就是台湾某龙....一万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采样率,最大存储深度,通道数,上位机软件所支持的协议。
最高采样率可以不必过于纠结,一般调试时可 ...

谢谢你!发现你很懂!前几个都理解,上位机软件支持协议这个我不太理解,我们常用的都是需要上位机支持的吧,那一般的分析仪和pc之间的通信协议是什么呢?有不需要pc的分析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00吧

没这么便宜的吧?给我的预算是10~1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就是台湾某龙....一万元左右.

能不能具体点啊!!!谢谢啦,但是这个价位可以买到吗?公司预算是10~15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啊!!!谢谢啦,但是这个价位可以买到吗?公司预算是10~15W ...

看你需求了...一万多的速度不快最高40Mhz,采样率也少.
看看zlg最新做的东西.找找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