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急寻I/O型MCU

楼主(2014-05-12):
I/O, MCU, COM, ic, IO
做一个方案,需要驱动LED屏(不是LCD),之前用的穿转并,现在需要把显示单拉出来,急需一款24脚的io片子,考虑到成本,要求质量稳定,价格尽可能的低,若集成IIC或SPI更好(若无,最好提供稳定软通讯协议),有不低于24个有效I/O, 不低于2个外部中断引脚,有资料请发到93614077@qq.com,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下上海的芯旺微

网友B:
STC15W404AS-35I-SOP28

楼主:
STC的太贵了,用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的太贵了,用不起啊:)

这款低于3元,如果你IO不要那么多可以选STC15F101W系列或者是STC15W204S系列的6个或14个IO口,都不超过2元,另外的你再用74HC595来拓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低于3元,如果你IO不要那么多可以选STC15F101W系列或者是STC15W204S系列的6个或14个IO口,都不超过2 ...

嗯,谢谢,已经使用74了,若有合适的io,还是准备用io

网友C:
合泰的大把

网友D:
原来有这么多的单片机 啊   以后怎么过啊

网友E:
现代单片机(ABOV)MC96F8316          16kb  FLASH      内部模拟E2PROM可做掉电**,  28SOP,有效IO口26个,集成UART、I2C、SPI。

网友F(2014-06-11):
楼主可以看看义隆EM78P220SO28J这颗,已发规格书到你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G(2014-08-08):
24脚位的io,可以考虑用松翰的2604-2624.价格  1.6左右

网友H:
可以用专业的LED驱动芯片 最常用最便宜的要数 1628了,很多厂家都有做 如TM1628、TT1628,SM1628,CS1628,多的话价格可以去到0.4~0.5RMB/PCS,能驱动11SEGX7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