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并接在一起的疑问

楼主(2014-05-12):
两个开关电源输出端并接在一起,一个电源工作时另一个电源不工作,输出电压都为18V。请问大家能这样并接吗?

网友A:
一个工作另一个不工作   做备用?
一般是怕带载能力不够才并着用的

网友B:
如果可行 那么两个电源电压衔接时间怎么处理啊

网友C:
一般会出现负荷不均衡的情况。。。。。。

网友D:
LZ说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一个工作,一个休息

网友E:
我们老大也说这样部靠谱,内阻不同,也许一个都超载了另一个还在嗝屁,而且还要外接大电流的二极管

楼主:
相信不亦心版主的

网友F:
串接均流电阻

网友G:
不是同时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每个电源输出要接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两个电源就不会相互影响了。

网友I:
外部有同步整流二极管可以这么干

网友J:
加主副控制会好一点,就是检测主电流达到一定值就启动副电源,且主副电源共用一个电压反馈电路。